SQL日期时间字段的类型无法与组态王匹配

楼主(2016-04-02):
组态王6.55保存数据到SQL2005,现场仿真运行,问题:1.SQL里的字段“日期时间”设定为Datetime类型,组态王记录体字段相同,它连接组态王变量“datatime”定义为字符串,启动和运行时:datatime=\\本站点\日期+" "+\\本站点\时间。可是运行时无法插入数据到SQL,信息显示不能将NULL插入到"日期时间"一列。当然历史曲线、历史查询都看不到。 2.后来将SQL字段“日期时间”改为char(20)类型,运行时可以插入数据到SQL了,但是历史曲线还是没有数据、数据查询无法运行,因为两个控件属性的时间字段变成空的了,只认Datatime类型。这下怎么办?  3.组态王工程运行时,SQL要不要打开?

网友A:
sql一般都是一直在后台运行的。

网友B(2016-06-26):
解决方法很简单,日期和时间中间加个空格,这就是组态王里的datetime格式

网友C(2016-09-08):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网友D(2018-02-01):
回复内容:组态王6.53是可以的,但是6.55就有上述问题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