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不能插入数据或者历史曲线没有数据

楼主(2016-04-02):
组态王6.55保存数据到SQL2005,现场仿真运行,问题:1.SQL里的字段“日期时间”设定为Datetime类型,组态王记录体字段相同,它连 接组态王变量“datatime”定义为字符串,启动和运行时:datatime=\\本站点\日期+" "+\\本站点\时间。可是运行时无法插入数据到SQL,信息显示不能将NULL插入到"日期时间"一列。当然历史曲线、历史查询都看不到。 2.后来将SQL字段“日期时间”改为char(20)类型,运行时可以插入数据到SQL了,但是历史曲线还是没有数据、数据查询无法运行,因为两个控件 属性的时间字段变成空的了,只认Datatime类型。这下怎么办?  3.组态王工程运行时,SQL要不要打开?

网友A:
DateTime是一个类型,但Data和Date有区分,先看看是否是数据类型的问题,把DataTime和DateTime区分开,以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datatime是组态王里建立的内存字符串变量名称,存放日期时间字符串,连接给SQL的datetime类型字段。就是说,组态王给的是字符串,组态王要看历史数据就需要SQL的那个字段是datetime类型才能连接。怎么把SQL接受到的字符串变成Datetime,供组态王查看。网上收了下有说搞个触发器,不晓得怎么搞,在哪搞

网友A:
我用的是wincc7.3组态,组态王木用过,帮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