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让伺服电机转起来

楼主(2016-04-03):
条件;一台(台达B系列7.5)变频器,一台三菱三相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在不接编码器的情况下,怎样让它象普通电机一样转起来。请问;参数如何设定。求助哪位大侠指教。

注;我们不是要去浪费一个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用,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试车需要。

网友A:
试转可以,长期运行不行。因为变频器是按3相50Hz 400V设计,交流伺服不是按50Hz设计,额定频率更高。所以用变频器供电,电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机发热。

网友B:
试运行就算可以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伺服电机只要运转就会发电,也就是直接给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源,这个可是大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转可以,长期运行不行。因为变频器是按3相50Hz 4...

谢谢,需要哪些参数设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试转可以,长期运行不行。因为...

只能通电一会,电机转了就停下来,不能长时间转,没有要设定的参数。

网友C:
伺服电机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几乎为“0”,说明其电流的控制在于伺服的电流控制。如果用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电压负反馈进行速度控制,这个电机运行是同步电机方式。考虑的是流过伺服电机必须控制在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内就可以长期运转,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如何限流。最简便的变频器输出电阻箱限流,但体积有点大。再考虑其他参数的设置,只能是一步一步得来试验没有现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几乎为“0”,说明其电流的控...

伺服电机是那样的工作吗?

网友C:
我所服务的公司是个进口设备维修公司,大量试验工作是少不了的。使用过多种方法将维修件修复后试验,包括上述方法,各种土方法都用。对于伺服电机,市电试验方法中40N.M以上用的最多的降压限流法。小伺服电机变频器加电阻箱限流试验以及伺服控制器试验,当然这些试验很多都是空载试验,试验的过程中必须做到的就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限流。有时为了根据需要会将直流电机作为假负载进行负载试验。这些都是很正常试验工作。虽然不是很标准,但也都是根据电机原理要求达到所需要的修复参数来要求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所服务的公司是个进口设备维修公司,大量试验工作是少不...

我们是电机维修的。从0.55-300kw交流、直流电机都修,但是;维修进口伺服电机这一块成了空白,请问大侠;维修每一个厂商的、众多型号的伺服电机,真的需要备上这么多系列驱动器作调试和试机用吗?

网友C:
关于进口伺服电机这一块,不是一般的电机维修单位能维修的。需要维修人员对各种型号的数控系统丰富维修经验,针对系统出现各种故障信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时故障信息中出现了伺服电机故障信息,但实际并不是电机的故障,就需要现场实地的进行故障分析。这就需要很强的维修经验人员。我们公司就集中了各种专业的维修人员。

单就进口伺服电机修复试验:电机定子试验还比较好办用上述方法就能做到。困难的是转子试验以及编码器的试验。检测转子是否退磁如果没有系统使用假负载勉强的能够判断。而编码器必须需要各厂家一整套系统,发那科、西门子、三菱、海德汉、发格等等,一个厂家还不止一个系统,还需要各种匹配功率的伺服放大器,原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编码器,每个厂家都有自己通讯LAN。通讯协议各不相同,一个编码器就是一个位置感应通讯的小微机。没有系统试验台就必须现场实地的判断!还需要专业的维修判断人员,集中这类人员是非常不容易的。修理电机这行当进口伺服电机是最赚钱的,也是最困难的。

网友D:
伺服电机的维修是个大麻烦,换个轴承都要找专业的维修公司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