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过载

楼主(2016-04-03):
安川伺服驱动器SGDV-5R5A01A 马达SGMJV-08ADA6C报警过载A720

?

跑一个点位后停下来几秒,伺服就报警过载A720,寸动也一样,寸动后停止几秒就报警过载A720,这个是为什麽?

这是一台竖立放置的电梯,下行是没有问题(刹车放开的),上行就会过载。如果空载时不论上行或下行都会过载。

网友A:
有没有计算过上升时的转动惯量是多少?惯量比PN103设置多少?空载是电机不带负载光轴转,这样怎么会报警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计算过上升时的转动惯量是多少?惯量比PN103设...

这个伺服今年刚刚用,转动惯量这些都没有计算都是默认,不太懂怎么设定,空载是只有一个马达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