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技术在流浆箱的应用

楼主(2016-04-03):
OPC在给你工业控制中的应用,大四了,有没有谁懂得,请给点指教

网友A:
OPC在工控领域应用相当广泛!现用的工控组态软件基本都支持OPC接口。

网友B:
OPC可以解释为专用子程序。。工控产品众多,组态软件生产商不可能编写跟其他厂商产品进行通讯的程序。其他产品厂商想要他的产品可以被这个组态软件轻松调用,就要提供自己产品与这个组态进行通讯的子程序,这样在组态软件里调用这个产品,就可以通过这个子程序,就比较方便。

网友C:
OPC是一种通讯规范,OPC基金会组织规定的一套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把程序写出来,包括一个OPC服务器程序和一个OPC客户端程序,只要是按规范写的,不管是谁写的,就能保证OPC服务器能被OPC客户端访问。opc服务器向下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比如PLC、DCS等等,但这部分OPC规范是不管的,只要厂家用任意接口任意方法把设备数据读到就OK,然后OPC服务器程序把这些读到的数据按规范要求开放在网络上,其他任意OPC客户端程序,可以远程浏览这些数据,并选择读取这些数据中需要的。

西门子S7-200与上位机通讯,配备PCI或者CP5611等外,就需要用到OPC S7-200 PC Access ,系统软件配置不一样,用的版本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C是一种通讯规范,OPC基金会组织规定的一套规范,按照这个规范去把程序写出来,包括一个OPC服务器程序和一个OPC客户端程序,只要是按规范写的,不管是谁写的,就能保证OPC服务器能被OPC客户端访问。opc服务器向下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比如PLC、DCS等等,但这部分OPC规范是不管的,只要厂家用任意接口任意方法把设备数据读到就OK,然后OPC服务器程序把这些读到的数据按规范要求开放在网络上,其他任意OPC客户端程序,可以远程浏览这些数据,并选择读取这些数据中需要的。西门子S7-200与上位机通讯,配备PCI或者CP5611等外,就需要用到OPC S7-200 PC Access ,系统软件配置不一样,用的版本就不一样。

我是需要写毕业论文的,我对这方面是一窍不通。我是不是应该先写出来opc的相关知识然后写出来流浆箱的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