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6600T与磁栅控制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6-04-03):
我想问下PW6600T怎样与M15S    磁栅控制器通讯 磁栅控制器支持485通讯,屏中PLC类型中没有该选项我该怎样实现通讯,望各路大侠赐教

网友A:
你这款磁栅控制器,是什么通讯协议?

若是支持 MODBUS协议 ,可以直接在ADP中选择到,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磁栅控制器,是什么通讯协议?若是支持 MODBU...

支持485通讯

楼主:
我的MODBUS RTU但是不知道怎样做 ,我只要能把数显传到屏上就行

网友B:
选modus协议,设好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再对应好地址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为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