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 与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4-03):
FX3U PLC 与台达变频器通讯加FX3U- 485-BD怎么通讯不上请大师指点

楼主:
是台达VFD-M变频器

网友A:
首先看硬件,然后看数据格式、地址是否配置准确

网友B:
加我qq279657259,手把手教你。

楼主:
大师加不了你的EMAIL地址是多少

楼主:
硬件:VFD-M变频器 FX3U PLC  FX3U-485-BD通讯板  程序就是上面的变频器设置吗

P00 03  ,  P01  03  , P88 01    ,  P89   9600   ,P92   ASCLL 7O1帮我看看吧大师们或是与台达变频器成功案例给我看看也行呀  小弟感谢

网友C(2018-07-11):
学习中,我正在用

网友D(2020-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