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灯有亮,但就是上不了网

楼主(2016-04-03):
路由器灯有亮但却上不了网,请求那位好心的大哥给兄弟我支个招!谢谢你!

网友A:
你是拨号吗?

检查下路由器里面拨号设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拨号吗?检查下路由器里面拨号设置对不对。

请问怎么检查????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脑看看,电脑-管理-服务里面的无线配置是否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