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与昆仑通态屏通讯求助

楼主(2016-04-03):
基恩士KVNano PLC与昆仑通态1162HI无法连接,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找一下上海基恩士的史工。

网友B:
说是和KV3000驱动一样,试试看

楼主:
可是MCGS嵌入版7.7里只有KV1000的驱动。这个是KVNAno系列,是不是不同驱动

网友C(2017-10-23):
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D(2018-11-21):
请问通讯成功了吗?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E(2021-12-18):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下载的

你通讯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