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艾默生还能出现这种故障不?

楼主(2016-04-03):
Deltav 在打开面板的时候SP的设定输入框会跑到面板的关闭出,就是那个叉出,只要一点叉,SP的值就变成0,应该是这样的,记录里面查询时是输入进去了,所以操 作工时不会承认的,但是上面的也有能是操作失误输入进去的,不过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操作工应该是不会的。但是实际情况中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的,我遇见的就 是这样,没法处理,遇到的时候,多打开几个面板,让前面的那个面板自动关闭了,在打开的时候就好了。

网友A:
有Delta的资料嘛,想多学习学习现在我弄的是 横河 还有OVATION两套

网友B:
如果不是操作工误输入的话,请确认键鼠是不是工作正常。另外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对讲机或者广播系统对键盘鼠标等输入设备产生干扰,如果存在干扰因素可以联系厂家更换DELL的抗干扰键鼠。系统本身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