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关于西门子PLC仿真软件指令表与梯形图不相符的问题

楼主(2016-04-03):
如上图所示,前面两张为指令表和预想的梯形图,最后一张是导入进仿真软件后形成的梯形图与指令表,只是做毕业设计自学了一些PLC,之前没接触过,查了好久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换了其他的一些程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感觉好像输出“=”识别不出来,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A:
西门子中,每个输出回路占据一个Network,所以你如果按照下列方式编写,你将得到相同的梯形图:

Network1:

LD I0.1

O V0.1

AN V0.2

= V0.1

Network2

LD I0.2

O V0.2

AN V0.1

= V0.2

Network3

LD V0.1

= Q0.1

Network4

LD V0.2

= Q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中,每个输出回路占据一个Network,所以你如果按照下列方式编写,你将得到相同的梯形图:Network1:LD I0.1O V0.1AN V0.2= V0.1Network2LD I0.2O V0.2AN V0.1= V0.2Network3LD V0.1= Q0.1Network4LD V0.2= Q0.2

居然是这样。。我看它短就写在一个网络里面了,非常感谢!!!

(难怪搜不到,估计没人会犯这种错误吧😂)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还想请问一个问题,西门子s7-200的仿真软件是不是没有显示七段码的功能?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中,每个输出回路占据一个Network,所以你如...

网友B:
s7-200的仿真软件不是官方的,有些功能是不能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的仿真软件不是官方的,有些功能是不能仿真的。

是不是七段码这个功能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