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继电器动作原因及判断

楼主(2016-04-04):
 在电力工业中,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应用非常广泛,在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的内部故障保护中,气体继电器保护是一种最基本的保护措施。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气体继电器频繁动作,常常因动作原因判断错误导致造成设备损坏或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下面就气体继电器动作故障分析其常见原因,并指出判断的方法。

   2动作原因

   (1)变压器内部故障:

   当变压器内部出现匝间短路,绝缘损坏,接触不良,铁芯多点接地等故障时,都将产生大量的热能,使油分解出可燃性气体,向储油柜方向流动。当流速超过气体继电器的整定值时,气体继电器的档板受到冲击,使继电器跳闸,从而避免事故扩大,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重瓦斯保护动作。当气体沿油面上升,聚集在气体继电器内超过30ml时,也可使气体继电器的信号接点接通,发出警报,发生轻瓦斯保护。如某台35kV、4.2MVA的主变压器,轻瓦斯保护一天连续动作两次,色谱分析为裸金属过热,经测直流电阻为分接开关故障,吊芯检查发现分接开关的动静触点错位2/3,这是引起气体继电器动作的根本原因。

   (2)辅助设备异常:

   ①呼吸系统不畅通。变压器的呼吸系统包括气囊呼吸器,防暴简呼吸器(有的变压器两者合一)等,呼吸系统不畅或堵塞往往会造成轻、重瓦斯保护动作,并大多伴有喷油或跑油现象。

   ②冷却系统漏气。当冷却系统密封不严进入了空气或新投入运行的变压器未经真空脱气时,都会引起气体继电器的动作。③冷却器入口阀门关闭。冷却器入口阀门关闭造成堵塞,相当于潜油泵向变压器注入空气,造成气体继电器频繁动作。

   ④散热器上部进油阀门关闭。散热器上部进入油阀门关闭,也会引起气体继电器的频繁动作。

   ⑤潜油泵缺陷对油中气体产生很大影响,其因为是潜油泵本身烧损,使油热分解,产生大量可燃性气体。

   ⑥变压器进气。运行经验表明,轻瓦斯保护动作绝大多数是由于变压器进入空气所致。造成进气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密封垫老化和破损,法兰结合面变形,油循环系统进气,潜油泵滤网堵塞,焊接处砂眼进气等。

   ⑦变压器内出现负压区。变压器在运行中有的部位的阀门可能被误关闭。油枕下部与油箱连通管上的蝶阀或气体继电器与油枕连通管之间的蝶阀被误关闭。也可能是安装时,油枕上盖关得很紧而吸湿器下端的密封胶圈又未取下等。由于上述原因,当气温下降时,变压器主体内油的体积缩小,而缺油又不能及时补充过来,致使油箱顶部或气体继电器内出现负压区,有时在气体继电器中还会形成油气上、下浮动。油中逸出的气体向负压区流动最终导致气体继电器动作。

   ⑧油枕油室中有气体。大型变压器通常装胶囊隔膜式油枕,胶囊将油枕分为气室和油室两部分。若油室中有气体,当运行时油面升高就会产生假油面,严重时会从呼吸器喷油或防爆膜破裂。此时变压器油箱内的压力经呼吸器法兰突然释放,在气体继电器管路产生油流,同时升高座等死区的气体被压缩而积累的能量也突然释放,使油流的速度加快,导致瓦斯保护动作。

   ⑨净油器的气体进入变压器。在检修后安装净油器时,由于排气不彻底,净油器入口胶垫密封不好等原因,使空气进入变压器导致瓦斯保护动作。另外,停用净油器时也可能引起轻瓦斯保护动作。

   (3)放气操作不当:

   当气温很高,变压器负荷又大时,或虽然气温不很高,负荷突然增大时,油位计油位会异常升高(压力表指示数增大),此时应及时进行放气。但放气时,必须是缓慢地打开放气阀。如果快速大开阀门,油枕内空间压力会骤然降低,使油箱的油迅速涌向油枕,导致重瓦斯保护动作,引起跳闸。

   3结论

   通过对变压器故障进行分析,找出了气体继电器动作的原因,针对不同的原因可以判断出变压器发出故障的性质和部位,进行有效的修理,尽快恢复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