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程序时有mian COMMENT plc参数 这三个分别什么用 尤其是plc参数 不灌会怎么样

楼主(2016-04-04):
mian是程序   comment应该是注释   不灌的话读取出来是没注释的应该是这样    那plc参数呢    不灌会怎么样   举例子   我现在灌程序的时候把这两个选上电脑就卡死    注释大不了我不灌了    那plc参数呢   不灌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如果没有设置参数,可以不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