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mu 调节阀不工作

楼主(2016-04-04):
信号都有,压缩空气也符合标准

网友A:
我也遇见过相同的问题最后是接触不好的事

网友B:
检查喷嘴,还有阀杆是不是卡着了!

网友C:
检查一下阀杆是不是有脏东西,有可能卡着了。

网友D:
用手阀开关阀门,如果能开关,说明不是阀芯或阀杆的问题,用手轻轻的动一下挡板,看看阀门是否动作,有时气源脏,把气动放大器气路堵了,也会造成阀门不动作。

网友E:
首先楼主描述的太过简单。

再者楼主也是太懒。

最后偶也无法给你确切的故障分析。

因为,调节阀不动作的原因很多很多,只有亲自到现场查看才能知晓。

最后告诉你一个方法:1、拆掉电源线,看是否动作。2、断掉仪表风看是否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相同的问题最后是接触不好的事

你意思是信号线有松动,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楼主描述的太过简单。再者楼主也是太懒。最后偶也无法...

我尝试这按说明说去调试,结果发现,一开始阀门是百分18左右,日后我通过按+-,再按加把开度加到了64以后就上不去了,然后不停的进气过程中开度又会掉回18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阀开关阀门,如果能开关,说明不是阀芯或阀杆的问题,...

气源这块没问题

网友F:
对: 王者之师--月棠清摇 用手阀开关阀门,如果能开关,说明不是阀芯或阀杆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气源前面有过滤器的怎么会因为这个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