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手求助模拟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4-05):
算是PLC的小白,近期买了一个西门子小型PLC,想用它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条件是这样的,想把检测到的电流用电流变送器输入到PLC的模拟量的输入端,然后让PLC内部处理判断电流值,再根据电流值的大小来反馈电机的正反转。请问这样的功能PLC可以实现吗?具体编程又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这个方法能检测电机的快慢,不能检测正反转

楼主:
回复内容:例如我想让电流值大于15mA的时候正转,小于的时候反转是不能实现的吗?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能检测电机的快慢,不能检测正反转

楼主:
没有好心人解答了吗(哭)

网友B:
为什么想用电流大小来检测正反转呢,你在接触器上加上辅助触点不是更好,电流检测做保护

网友C:
首先你要采集模拟量的值,然后可以使用比较指令来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回复内容:模拟量的值用什么采集好呢?传感器还是电流表?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采集模拟量的值,然后可以使用比较指令来控制电机...

楼主:
回复内容:因为是想用PLC做个电流反馈系统的……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想用电流大小来检测正反转呢,你在接触器上加上辅助...

网友B:
哦,原来你只是想判断电流来做正反转啊,这个可以做,以为是靠电流来检测电机正反转呢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因为是想用PLC做个电流反馈系统的……对: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模拟量的值用什么采集好呢?传感器还是电流表?...

传感器

网友B:
电流变送器,如果量程偏大,电流互感器加上电流变送器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你只是想判断电流来做正反转啊,这个可以做,以为...

楼主:
回复内容:电流传感器用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模拟量的值用什...

网友D:
你想做什么,检测电流无法判断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电机正转反转应该是你自己控制的(输出对应的接触器),如果正转用一个接触器,反转用另一个接触器,就可以判断了。还有就是你要求何时正转,何时反转??

网友E:
模拟量到PLC有个对应的数值,用这个数值做比较,大于输出正转小于输出反转,只是没有人这样做,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F:
最近在用西门子1200,1200是可以的,模拟量输入检测电流大小,再用比较指令,控制电机正转或者反转,功能比较基础,小型PLC应该也可以。

网友G:
按照你的要求是不可以实现的,模拟量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电机的正反转建议你还是通过开关量来实现,一般的变频器都有正反转的IO点,你看下说明书,把开关对应通过PLC控制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网友H:
打个比方,正转时电流小于15mA,电机反转,反转时电流也会小于15mA,那就正转了

网友I:
西门子PLC有模拟量数据库,直接调用,很简单的

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J:
试试看看

试试看看

试试看看

试试看看

试试看看

试试看看

网友K:
回复内无法导入,我只是为了积分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