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的区分

楼主(2016-04-05):
在工业控制领域一般受限于国外PLC类型的选择,选择了NPN型输出和PNP型输出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控制接口,对于这两种接口,很多时候我们对其概念很模糊,在这里将详细阐述两者的区别。

NPN型PLC的接口一般又称漏型输出,即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个人理解:由于日本人比较谨慎,免责申明做的比较好,所以它一般喜欢控制地GND,电源是你给的,烧了东西算你的。

PNP型PLC的接口一般又称源型输出,即控制Power方式。个人理解:由于西方人比较喜欢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我给你Power了你才能动作,不给你Power是比较安全的,你想烧东西没有Power怎么烧?

典型案例如下:

更清楚一些表达的话,我们可以利用晶体管的形式来理解的更为深刻一些。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西门子对安全的把控在电源上做足了文章,所以西门子PLC内部电路上对电源的抗干扰及滤波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实在一些,而三菱PLC则由于把Power留给了客户去提供,这部分电源对于绝大部分客户来讲,根本不会做抗干扰及滤波部分的考虑。

我更喜欢西门子系列PLC,不是因为他在电路上的稳定性,在软件上也更胜一筹。但很多时候我们会由于成本的压力而选择三菱,所以就出现了西门子和三菱、欧姆龙等混合使用的局面,两者的接口不同,我们怎么来进行相互之间的转换呢?留给PNP与NPN的相互转换话题。

工业控制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理解清楚接口的概念,然后才能进行更好的控制。对接口理解的深浅,决定了在控制上的水平。

网友A:
任何型号的PLC都有NPN和PNP输出二种形式供选择,并不分德、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型号的PLC都有NPN和PNP输出二种形式供选择,...



李兄,指教的是,随着AC光耦的使用,双向导通兼容性能越来越强,随时可以更改PLC_IO口的PNP和NPN的属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任何型号的PLC都有NPN和...

晶体管输出口的极性是不可改变的,PNP、NPN针对不同负载供用户选择,没有日系NPN德系PNP之分别。输入端使用双向光耦,是所有PLC、变频器......等工控产品早就普遍应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luohaotian  回复内容:对:...

是 三菱的IO模块有PNP NPN选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luoha...

所有PLC晶体管输出型的,都有PNP、NPN输出型供选择。

楼主:
李兄所言极是。

目前输入端一般都具有双向可输入。输出端晶体管类一般都是达林顿输出,看选型的时候选何种模块,有PNP型和NPN型,但默认一般日系偏向NPN型,欧系偏向PNP型。选型时备注好就行了。能清楚认识这点也算入门的第一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兄所言极是。目前输入端一般都具有双向可输入。输出端晶...

没有欧系、日系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李兄所言极是。...

———————————————————————————————————————————

个人理解不同,日系确实偏向集电极开路输出,而欧系偏向PNP输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理解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各位



会学习的人学习别人的精华,不会学习的人一直纠结一个局部。当然高手是来指正的,反复指正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