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充电桩试验项目有哪些?

楼主(2016-04-05):
  根据GB/T 20324、GB/T 18487、NB/T 33008等系列标准规定,交流充电桩试验主要包括一般检查、带载分合电路试验、连接异常试验等实验项目。

1一般检查(目测)

  主要检查充电机外壳有无凹凸、划伤等缺陷;结构件是否牢固,有无毛刺、锈迹、裂纹等;所有铭牌标示是否正确安装、内容是否正确、字迹是否清晰。

2带载分合电路试验

  连接负载,对充电桩进行启停操作,检查带载分合电路时充电桩工作正常,不应出现损坏、死机、复位的现象。

3连接异常试验

  充电桩在充电运行状态下,将充电连接装置连接确认触头断开,进行充电操作,充电桩应不能启动充电;充电桩在额定负载下进行充电,将充电连接装置连接确认触头断开,检查交流充电桩应立即切断输出电源并发出警告。

4显示功能试验

  充电桩连接上位机管理系统,进行启停操作,在各种状态下,检查充电桩的显示功能。充电桩能显示相关信息,显示字符清晰、完整,没有缺损。

5输入功能试验

  手动设置充电桩充电参数,检查充电桩应能正确响应。

6通信功能试验

  模拟充电系统构成,在上位机软件的控制下,充电桩应能实现远方操作盒充电控制等功能。

7控制导引试验

  采用GB/T 20234.2-2011中附录A控制导引电路的充电桩,按照标准要求或用户要求进行控制导引试验。

8过流保护功能试验

  充电桩在充电运行状态下,认为模拟充电桩输出过流故障,充电桩立即切断输出电源。

9剩余电流保护功能试验

  充电桩在充电运行状态下,使用要求的限流电阻在充电回路中将相线与外壳短接,检查充电桩应立即切断输入电源。

10急停功能试验

  充电桩在充电运行状态下,按急停按钮,充电桩应立即切断输出电源并发出告警提示。

11计量数据一致性试验

  采用负载法进行计量数据一致性试验,检查充电桩从电能表采集的数据与对应显示的内容是否一致。

12电击防护试验(需配置接地电阻测试仪)

  采用直流电桥、接地电阻试验仪或数字式低阻试验仪测量,充电桩非绝缘材料外壳任意应该接地的点至总接地之间的电阻不应大于0.1Ω,测量点不应少于3个,如果测量点涂覆防腐漆,需将防腐漆刮去,露出非绝缘材料后在进行试验,接地端应有明显标志。

13绝缘电阻试验(需配置绝缘电阻测试仪)

  充电桩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个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按下表4规定施加直流电压,绝缘电阻不小于10MΩ。

14介电强度试验(需配置介电强度试验设备)

  充电桩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按表4规定施加1min工频交流电压,试验时,充电桩泄露电流值不应大于10mA,试验部位不应出现绝缘击穿或闪络现象。

15冲击耐压试验(需配置冲击来呀试验设备)

  在充电桩非电气连接的各带电回路之间、各独立带电回路与地(金属外壳)之间按表4规定施加3次正极性和3次负极性标准雷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每次间隙不小于5S,脉冲波形1.2/50us,电源阻抗500Ω,试验时其他回路和外露的导电部分接地,试验过程中,试验部位不应出现击穿放电,允许出现不导致损坏绝缘的闪络,如果出现闪络,则应复查介电强度,介电强度试验电压为规定值的75%。

16漏电流试验

  按照GB 18487.3-2001中10.2的规定进行漏电流试验。

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vf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