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modbus 通讯

楼主(2016-04-05):
PLC作为主站,下设5个从站,这样的情况用MODBUS通讯,怎样才能让他们各自通讯不冲突呢?这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每个从站都有站号,把站号设定成1,2,3,4,5就可以了,具体的程序在PLC的响应程序指令有例程!

网友B:
利用完成标志位进行轮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完成标志位进行轮循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完成标志位进行轮循

 你看这样子算不算轮询了?还有就是读数据可以轮询,写入数据是不是也要轮询?

网友D:
怎么来的下载积分呢?想下载点东西

网友B:
就是这样,不管是发送数据,还是接收数据,都通过轮循来处理,这样在每个时刻,都只有一个MODBUS指令在运行,不会报错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利用完成标志位进行轮循 内容...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大神,只是通讯速率太慢了、、、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不管是发送数据,还是接收数据,都通过轮循来处...

网友E:
 就是这样,不管是发送数据,还是接收数据,都通过轮循来处... 内容的回复

网友F(2018-01-24):
可以发个1200轮询程序吗?我可以把200Smart的共享给你。yaya767702757@qq.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利用完成标志位进行轮循 内容...

可以发个给我吗?我可以给你解秘软件。或者HMI代写,维纶跟昆仑的。yaya767702757@qq.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利用完成标志位进行轮循 内容...

200跟SMART的会写,但是1200的有点烦难了,跟以前不一样。数据方式看不懂,不知道数据块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