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报表导出CSV改名字为当前时间

楼主(2016-04-05):
现在想把历史报表的数据转成csv文件输出,输出文件的名字想改成报表记录数据的时间,怎么弄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6-06-06):
哥们,整明白了吗?求指教,    QQ806636843

网友B(2016-07-21):
开始查询时间改成"+IntToStr(year,10)+"_"+IntToStr(month,10)+"_"+IntToStr(day,10)+"此处下划线只是为了在显示日期时候使用,你生成的csv文件名就是这样的2016_7_21.csv

网友C(2019-08-05):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都几年过去了,问题应该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