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编程求助

楼主(2016-04-05):
哪里有关于TRIO MOVELINK的详细资料,最好是程序案例!有的发一下!谢了

网友A:
留下你的电子信箱,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你的电子信箱,我可以发给你。

我邮箱;736630712@qq.com      如果有CAMBOX相关资料一并发一下   谢了

网友A:
UNITS=4000

SPEED=1

ACCEL=1000

DECEL=ACCEL

CAMBOX

TABLE MULTIPLIER是放大系数.
例如:
FOR I=0 TO 360
TABLE(I,SIN(I*PI/180))
NEXT I
CAM(0,360,4000,2)

这里的4000*SIN(PI/2)=4000就是最大幅度(对于1000PPR的编码器,4倍频后就是4000个记数),这个正旋曲线在+/-1转范围

DISTANCE这里相当于用两秒实现这个电子凸轮动作。SPEED*TIME=DISTANCE=2,所以time=2/1=2秒

TABLE MULTIPLIER 是用来把以上TABLE(0)到TABLE(360)所乘的比例系数.
实际做CAM或CAMBOX时,从轴对应的电子凸轮值对应为:TABLE(I)*(TABLE MULTIPLIER),一般是脉冲数的四倍.主轴在同一周期走的距离为LINK DISTANCE

网友A:
MOVELINK(1,1.2,0.2,0.2,1) AXIS(0)

第一个1这里指电机转一圈(0.1+0.8+0.1=1),1.2(0.2+0.2+0.8)是主轴转1.2圈

第一个0.2是主轴在从轴(走0.1)加速区走的距离(加速区从轴走三角形,主轴走矩形)

第二个0.2同理是减速区

最后一个1是主轴轴号,也就是0轴和主轴(1轴)做关联运动。

0.8这里是同步区。假设主轴与从轴单位一致,例如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ELINK(1,1.2,0.2,0.2,1) A...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TS=4000SPEED=1ACCEL=1000...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