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培训教材

楼主(2016-04-05):
 步 进 电 动 机 简 介

一、 步进电动机概述

1.1步进电机特点

     步进电动机(stepping motor)也称脉冲电动机、脉动电动机、分级电动机;更老一些叫法也叫阶动电动机。

这种电动机以规定的次序对定子线圈励磁,每次只转动一定的角度。这种电动机主要特点如下:

(1)控制电路

    步进电动机的驱动控制电路是将脉冲分配到各相线圈中去的逻辑分配电路,或者是对线圈提供励磁的驱动开关电路。这种电路同其他伺服控制电路相比较是很简单。

(2)对数控机器的适应性

     步进电动机很容易同应用微机的设备组合起来,优点是对旋转角度、速度、正反转;启动停止等动作的控制准确、迅速。

(3)定位控制

     直流电动机等伺服电动机进行定位控制时,使转子保持在某一角度,一定要不间断通电,以达到制动作用。而步进电机只要维持励磁就能得到保持转矩。永磁型、混合型步进电动机即使切断励磁也能得到定位转矩;因此,用步进电动机实现准确的定位控制既简单、成本又低。

(4)步距角误差

     步进电动机的角度误差通常是基本步距角的5%左右,因此输入脉冲没有积累误差,所以定位精度很高。

   (5)低转速、高转矩

     步进电动机与其他类似电动机比较,是属于低速、高转矩电动机。其他伺服电动机的工作转速在1000rpm以上,而以每秒1000个脉冲的速度来驱动1.8°的步进电动机时转速只有300rpm,以它是属于低转速、高转矩的电动机。

   (6)速度可变控制

    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同输入脉冲成正比,旋转速度同输入的脉冲(频率)成正比,只要简单的改变脉冲速率,就能达到大幅度控制速度变化的目的。

   (7)可靠性高

    步进电机除了轴承以外没有电刷、换向器等磨损部分,无须特殊的维修保养是可靠性高寿命长的电动机。

   (8)稳定性差

     步进电动机的驱动转矩随着转子旋转的位置而变化,而每次励磁都会引起转矩的波动,所以速率的波动比较大。另外电动机的转矩和惯量决定着电动机固有的频率和驱动脉冲速率,同步进电动机安装的固有的振动之间引起共振,而产生共振噪音,这是一大缺点。

网友A:
谢谢分享,电动机是我的硬伤啊,

网友B:
下来学习学习再说,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