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专用运动控制指令

楼主(2016-04-05):
三菱Q系列专用运动控制指令在哪本手册上可以找到,例如D.SFCS指令?

网友A:
去官网上下载 选择你用的型号,都有使用手册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上下载 选择你用的型号,都有使用手册http:/...

关键我不知道在哪本手册上?

网友A:
回复内容:Q172D/Q173D控制器SFC篇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去官网上下载 选择你用的型...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Q172D/Q173D控制器SFC篇对: 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