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驱动器参数怎么改不了?

楼主(2016-04-05):
松下A4驱动器驱动器参数Pr10  11   12号参数,增益改不了,这是怎么回事?说明书也没找到参数锁定这个选项啊,师傅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如果对驱动器不熟悉的话,可能是改了没有保存,也可能是没有给驱动器重新上电。

如果这几个是增益参数的话,是不是选择了动态自动增益?

没找a4的手册看,姑妄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驱动器不熟悉的话,可能是改了没有保存,也可能是没...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驱动器之前确实在21号参数里设置的自动增益,改为0后,P10的数值就可以修改了,谢谢,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