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故障

楼主(2016-04-05):
最近维修机器,使用的三菱FX-60MR,Y3输出无动作,但输出指示灯闪烁,重新清除内存,下载程式后可以了,使用两月又出现,又得清除程序,再下载,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后备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更换新电池就不会导致程序丢失了。

网友B:
该问题是否规律出现,如果是,考虑程序Bug。可将该点全部更换成另一个空闲点输出,看看是否有类似情况。再判断是否是PLC问题。

网友C:
有可能输出点Y3软故障,如果有多余的输出点,把Y3点改到其它Y点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以更改y3为y12使用,暂时未出故障

网友D:
你好,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也是这个型号的plc,有输入无输出,但我不知如何更改输出?请多指教!我邮箱zwg402@163.com。我目前使用硬件电路取代了这条支路。但终非良策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以更改y3为y12使用,暂时未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