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高限和低限水位设置

楼主(2016-04-05):
我单位有一水箱,如果水箱水位高了就启泵抽水,水位低了就停泵,用变频器带泵,用ACS510变频器,怎么设置参数,麻烦各位前辈指导设置变频器参数。高限和低限在变频器怎么设置。

网友A:
设置成为外部端子控制,接FWD正转上

网友B:
把水位控制的的接点接到变频器的端子上,然后设置成变频器启动停止为端子控制。

楼主:
水箱用差压变送器,输出是4-20MA信号接到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选用标准宏外部端子控制,将水位控制器(浮子开关)的节点信号接到变频器启停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