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急

楼主(2016-04-06):
买回来就能通讯( 默认7.e.1 ascii),后来在编程软件现在改了7. e,1,rtu。最后我才发现编程软件(WPLSOFT)rtu只有8bit模式没有7bit,所以现在通讯不上,求大神。有偿给点小费(不多,因为我买回来才100二手的),谢谢大家,我的是dvp-ex20。

网友A:
把默认的7.E.1可以改成8.E.1.RTU

网友B:
把串口的参数改成和PLC一样试试,或者看看能不能看到电池,把电池拔掉几分钟之后自动恢复,不过这样程序也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默认的7.E.1可以改成8.E.1.RTU

问题是现在通讯不上还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串口的参数改成和PLC一样试试,或者看看能不能看到电池,把电池拔掉几分钟之后自动恢复,不过这样程序也会丢失。

问题是现在通讯不上还怎么改,能看到主板有锂电池

网友B:
PLC内已经改了,把电脑串口参数改成和PLC一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