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a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6-04-06):
pc adapter usb a2 与西门子TP177a连接  需要设置哪些细节

现在hmi与PLC正常通讯  PC与PLC正常  Pc与hmi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最基本的就是端口设置和端口的参数设置。你描述不清楚有啥问题,大家无法分析确定。

网友B:
有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C:
把u郭富城噶u吧窜吧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