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买到各型号编码器

楼主(2016-04-06):
现在工控上用到国产的、进口的伺服电机型号众多,而编码器故障率也较多,除了厂家垄断外。请问哪位行家能提供一下,用其他什么渠道能买到各型号的伺服电机编码器,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到当地的五金机电市场转转。

网友B:
看你要的什么的了,我们主要用梅尔或长春禹光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C:
买到编码器,换到伺服电机上位置调整咋办呢?有这方面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当地的五金机电市场转转。

是伺服电机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编码器,换到伺服电机上位置调整咋办呢?有这方面经验吗?

用示波器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到当地的...

普通的编码器市场上是有,如三菱、西门子、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难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的什么的了,我们主要用梅尔或长春禹光的,质量还可以

可以用在-如;三菱、西门子、富士通等伺服电机上吗?如能替用,请回复,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买到编码器,换到伺服电机上位...

示波器能调编码器吗?不知道。我只知道生产电机要有专用的驱动器来调编码器位置。安川的好换,有固定的位置。其他的没有经验好像挺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