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安装不当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6-04-06):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安装不当出现的故障

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许多仪器都需要在安装的时候注意一些小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着仪器的使用性能与使用寿命长短,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另一种仪器,它在安装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几个细节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下面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绝缘变差而引入的误差

保护管和拉线板污垢或盐渣过多致使热电偶极间与炉壁间绝缘不良,在高温下更为严重,这不仅会引起热电势的损耗而且还会引入干扰,由此引起的误差有时可达上百度。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热惰性引入的误差

由于热电偶的热惰性使仪表的指示值落后于被测温度的变化,在进行快速测量时这种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应尽可能采用热电极较细、保护管直径较小的热电偶。

在测温环境许可时,甚至可将保护管取去。

由于存在测量滞后,用热电偶检测出的温度波动的振幅较炉温波动的振幅小。

为了准确的测量温度,应当选择时间常数小的热电偶,时间常数与传热系数成反比,与热电偶热端的直径、材料的密度及比热成正比,如要减小时间常数,除增加传热系数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尽量减小热端的尺寸。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在使用中,通常采用导热性能好的材料,管壁薄、内径小的保护套管,在较精密的温度测量中,使用无保护套管的裸丝热电偶,但热电偶容易损坏,应及时校正及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