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械手断电后问题

楼主(2016-04-06):
发那科机械手周末回原点断电,周一上班开机示教器上出现工具设置界面,跟正常工作时的界面不同。由于之前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瞎按了一通,后来通过冷启动回到正常界面,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被我设置了什么,机器打在手动 不按下使能键也不报警 手自动都不能动作  ,求大神!!!!感激涕零

网友A:
看示教器上有没有报警代码,检查是否把示教器锁住了

网友B:
上有没有报警代码,按照代码来检查

网友C:
看看报警信息吧!!!!!!!!!!!

网友D:
上有没有报警代码,按照代码来检查 正解

网友E:
能上图否?     你是不是把试教器  左上角的  开关打到 OFF 了

网友F(2016-07-01):
示教盒是不是打在OFF了?看看报警吧,setup-alarm-HIS

网友G(2018-07-16):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