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编码器接口问题Hiperface

楼主(2016-04-06):
我想问一下multi encoder interface 和Hiperface DSL两种编码器的接口有什么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A:


网友B:
这是Hiperface DSL标准编码器协议标准。。具体点说,就是兼容以前的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式编码器各自的优点,同时减少了绝对式编码器的线数。以前的增量式编码器是AB相的方波,而Hiperface DSL标准编码器的AB相口输出的是正弦波和余弦波(两个相位差90度),你可以把这两个信号当作以前的AB相的方波使用。。另外,Hiperface DSL标准编码器增加绝对值编码器和了一个485接口,绝对值的位置编码可以通过485通讯口读出。。

网友C(2020-11-18):
引用 网友B:
这是Hiperface DSL标准编码器协议标准。。具体点说,就是兼容以前的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式编码器各自的优点,同时减少了绝对式编码器的线数。以前的增量式编码器是AB相的方波,而Hiperface DSL标准编码器的AB相口输出的是正弦波和余弦波(两个相位差90度),你可以把这两个信号当作以前的AB相的方波使用。。另外,Hiperface DSL标准编码器增加绝对值编码器和了一个485接口,绝对值的位置编码可以通过485通讯口读出。。

我想请教一下,hiperface中的八根线如何读取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速度信息之类的。。。。。

编码器上电初始,rs485读取转子绝对位置,电机转动之后再由sin/cos信号来读取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是这样子吗?如果不是,它又是怎么获取信息的呢?

网友D(2021-03-05):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 这是Hiperface DSL标准编码器协议标准。。具体点说,就是兼容以前的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式编码器各自的优点,同时减少了绝对式编码器的线数。以前的增量式编码器是AB相的方波,...



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