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循环策略计时系统运行时间?

楼主(2016-04-06):
想用循环策略1000MS  计时系统运行时间?计时 = 计时 + 1     !SaveSingleDataInit(),!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用这两个指令 在脚本里 ,在断电后还是不行,第二次上电后还是会变为零?

网友A:
断电能不能保存,考虑到你所用到的寄存器是否具备该功能,如果是断电保持型,就可以保持了。

楼主:
标点符号有错吗?还是哪里有问题  跟着别人的写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能不能保存,考虑到你所用到的寄存器是否具备该功能,...

 那就是策略行条件属性 那个触发计时的  寄存器 在PLC 要改成断电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