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终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4-06):
经常有朋友咨询这个问题,所以归纳一下:

1、 要不要接终端电阻
对于波特率低,距离近的RS485总线,可以不要接终端电阻
一般按照波特率的7次谐波计算
如果 总线长度可以达到7次谐波的波长的1/8,可能就需要接终端电阻了

2 、怎么接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的取值一般为120欧
接总线的两端

特别提醒,有些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开始不需要接,运行一段时间会出现通讯问题,然后加上就OK了,AB-plc上现场出现过哦

网友A:
120欧姆的电阻?误差点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