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采样定理

楼主(2016-04-06):
一、采样定理概述

  采样定理,又称香农采样定理,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只要采样频率大于或等于有效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采样值就可以包含原始信号的所有信息,被采样的信号就可以不失真地还原成原始信号。

二、采样定理解释

  1、采样:指的是理想采样, 即直接记录信号在某时间点的精确取值,所以采样定理只涉及到了从连续信号到离散信号的理想采样过程, 而未涉及到对测量值的量化过程。

  2、采样频率:指单位时间内的采样点数, 采样是一种周期性的操作, 非周期性采样不在采样定理的范围之内。

  3、带宽:是一个信号的一种频域参数,常指信号所占据的频带宽度,简单的说是信号的能量集中的频率范围。至于多少百分比的信号能量集中的范围视为带宽,要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了。判断的标准就是,在某个频率范围内的信号频谱已经基本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信息,那么这个频率范围外的信号频谱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个频率范围就是带宽。

  根据采样定理,最低采样频率必须是信号频率的两倍。反过来说,如果给定了采样频率,那么能够正确显示信号而不发生畸变的最大频率叫做恩奎斯特频率,它是采样频率的一半。如果信号中包含频率高于奈奎斯特频率的成分,信号将在直流和恩奎斯特频率之间畸变。

三、时域采样定理与频域采样定理

    1、时域采样定理

  频带为F的连续信号f(t)可用一系列离散的采样值f(t1),f(t1±Δt),f(t1±2Δt),...来表示,只要这些采样点的时间间隔Δt≤1/2F,便可根据各采样值完全恢复原来的信号f(t)。 这是时域采样定理的一种表述方式。

    2、时域采样定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当时间信号函数f(t)的最高频率分量为fM时,f(t)的值可由一系列采样间隔小于或等于1/2fM的采样值来确定,即采样点的重复频率f≥2fM。

时域采样定理是采样误差理论、随机变量采样理论和多变量采样理论的基础。

频域采样定理

  对于时间上受限制的连续信号f(t)(即当│t│>T时,f(t)=0,这里T=T2-T1是信号的持续时间),若其频谱为F(ω),则可在频域上用一系列离散的采样值 来表示,只要这些采样点的频率间隔ω≦π / tm 。

四、混叠

  如果不能满足采样定理,采样后信号的频率就会重叠,即高于采样频率一半的频率成分将被重建成低于采样频率一半的信号。这种频谱的重叠导致的失真称为混叠,而重建出来的信号称为原信号的混叠替身,因为这两个信号有同样的样本值。

  一个频率正好是采样频率一半的弦波信号,通常会混叠成另一相同频率的波弦信号,但它的相位和幅度改变了。以下两种措施可避免混叠的发生:

  1. 提高采样频率,使之达到最高信号频率的两倍以上;

  2. 引入低通滤波器或提高低通滤波器的参数;该低通滤波器通常称为抗混叠滤波器

  抗混叠滤波器可限制信号的带宽,使之满足采样定理的条件。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滤波器不可能完全滤除奈奎斯特频率之上的信号,所以,采样定理要求的带宽之外总有一些“小的”能量。不过抗混叠滤波器可使这些能量足够小,以至可忽略不计。

五、案例分析

  AnyWay系列变频功率分析仪(vfe.cc/ProductShow.aspx?id=21)的功率单元SP系列变频功率传感器的电压典型带宽为100kHz,电流典型带宽为30kHz;功率单元DT系列数字变送器的电压、电流带宽均为100kHz,两种功率单元的采样频率均为250kHz,满足采样定理的要求。标称带宽范围内的信号可以在功率分析仪中以实时波形及频谱分析等方式正确的还原。

  目前部分进口高精度功率分析仪,如NORMA5000宽频带功率分析仪、WT3000高精度功率分析仪等,其标称的带宽分别在10MHz和1MHz,而最高采样率分别为341kHz和200kHz,其谐波分析等必须采用数字采样技术的测量功能而言,真实带宽应为170.5kHz和100kHz以下。此外,为了防止频谱混叠,数字采样之前还需要加上抗混叠滤波器,WT3000高精度功率分析仪的最高截至频率的抗混叠滤波器的截至频率为50kHz,因此,其数字测量部分的真实带宽应小于5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