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到达一定温度触发定时器开始计时

楼主(2016-04-06):
我把想要加热到的温度存储在VD8(通过工控平板输入)中,通过比较温度是否到达触发定时器,定时结束后断开加热电阻丝,怎么把VD8这样一个变量和当前温度做比较呢?温度变送器是0到200摄氏度,电流4到20mA

写了这样一段程序,但是AIW0不能和VD8比较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程序就这么多吗,若这么多程序有问题,另外程序计算的最后AIW0和VD8一个是整型,一个是实型,不能比较

楼主:
啊是这样,谢谢,这个是第二段保温的子程序,Q0.4我接的是固态继电器连接加热电阻丝,保温时间结束之后断开Q0.4,程序有问题么?

引用 网友A:
程序就这么多吗,若这么多程序有问题,另外程序计算的最后...

网友A:
VD8即时输入量,又是输出量,成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