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怎样控制固态继电器和加热电阻丝

楼主(2016-04-06):
西门子S7-200,输出Q0.4连接固态继电器和加热电阻丝,输入EM231模拟量输入,怎么写输出部分的梯形图当温度到达80℃之后开始保温呢?我用了PID控制,但是PID完成之后需要转成0到24V的模拟量然后输出给Q0.4么?初学PLC不是很懂怎么控制Q0.4输出,还望大神指点

楼主:
还有就是当开关I0.0按下后,直接接通Q0.4开始加热可行么?

网友A:
必须外接继电器,因为Q0.4电流承受力不足

网友B:
固态继电器DC24V-220V的可以么

引用 网友A:
必须外接继电器,因为Q0.4电流承受力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必须外接继电器,因为Q0.4电流承受力不足

网友D(2016-05-11):
http://bbs.gong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