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者星三角启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06):
高人看看,有什么区别,求解

楼主:
大家看看 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了好几圈,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同来,看来要回炉了

网友B:
有区别第一图KM1是总的   第二是分开的,  对应的接触器最大电流有去呗

网友C: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选择不同。

是否要求正反转。

网友D: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选择不同

网友E:
从控制安全角度上右边那种更合理。

网友F:
以经济角度,右边的比较经济。1KM与2KM可以选择同样大小的接触器。左边1KM要比2KM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经济角度,右边的比较经济。1KM与2KM可以选择同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选择不同。是否要求正反转。

不是,是星

网友C:
要求正反转的控制电路,主回路只能采用左边的。

网友G:
以经济角度,右边的比较经济。1KM与2KM可以选择同样大小的接触器,要求正反转的控制电路,主回路只能采用左边的。

网友H:
请问下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选多大的好,如果是55KW的电动机。接触器都要用110A的吗?

网友I:
这个要看具体的控制要求是什么?比如他是要到达什么目的?正反转吗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选多大的好,如果是55KW的电...

 选接触器CJ20-160A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看具体的控制要求是什么?比如他是要到达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