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气缸的摆动角度以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6-04-06):
 摆动气缸是利用压缩空气驱动输出轴在一定角度范围内作往复回转运动的气动执行元件。用于物体的转位、翻转、分类、夹紧、阀门的开闭以及机器人的手臂动作等。

      一般来讲,摆动气缸可分为两种形式:

      1、叶片式摆动气缸,含义就是里面有1个或2个叶片,联在心轴上,叶片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形槽内。当环形槽一边通气的时候,叶片就摆向另一边。它是是依靠外置的停止装置来设定角度的。相比活塞式摆动缸,叶片气缸一是结构紧凑,易于布局;二是供气平稳,利于动作柔和连续;三是运转平稳,保证动作稳定。

     2、活塞式摆动气缸,这种气缸是通过直线的运动转换成旋转运动,所以偏摆角度越大需要的行程也大,气缸的整体外形比叶片式的大的多。是将1个或2个气缸做在一个整体里面,活塞杆做成齿条,然后转动部分做成齿轮。这种摆动缸可以通过调节上面的螺钉来设定摆动角度。

    注意:1、这两个类型的摆动气缸,都有角度可设定和角度固定两种型号,具体向你的供应商问。

               2、一般来说,叶片式摆动缸的最大摆动角度为270°,活塞式的最大可以做到362°。选用可调的前提下,角度均无极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