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如何反转

楼主(2016-04-06):
作为机械辅助运行元件松下伺服电机,当你想要更改伺服控制器的参数时,却又不知从何下手,下面小编就来教你一下松下伺服电机反转的方法。

  松下伺服电机如何反转具体如下:

  1.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位置控制)。

  2.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通过在控制口的14引脚接入一个模拟电压来实现的,在这两种控制方式下,可以通过改变模拟电压的极性来改变。

  3.或者保持原来的模拟电压的极性,在速度控制方式下修改参数值Pr51,转矩控制方式下修改pr5D的值。

  4.位置控制方式是通过向控制口输入一定频率的脉冲来控制的,主要根据pr42的设定值不同,而发生不同的改变,当pr42等于0或者2时,需要改变AB两项脉冲的先后顺序伺服系统才能发生改变,当Pr=1时,要改变脉冲加的端口序号,当Pr=3时,需要改变指令电平(SIGN信号)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