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编码器和数字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06):
如题,模拟编码器和数字编码器有什么区别?谢谢解答

网友A:
模拟量,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等

数字量,就是0或1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等数字量,就是0或1的变化

这个我知道,但是两者在应用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么?谢谢您

网友A:
恒温,恒压,连续输出保持稳定都是用模拟量

数字量通断信号一般都是计数类型

一个连续输出,一个通断输出,怎么应用我想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怎么应用就看你需要什么信号源了,

网友B:
不要亂創名詞 在業界沒有模擬量編碼器 只有正余弦(1Vpp)編碼器 或方波(TTL or HTL)編碼器 以訊號種類來分類

怎麼用下回分解

网友C:
模拟编码器和数字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就是訊號種類不一樣 也就是經常說的接口 重點是怎麼用 性能 功能 效益 抗干擾能力

引用 网友C:
模拟编码器和数字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
這是個好題目 我會把他寫在運動模塊 歡迎光臨

网友D:
模拟量的是0-20ma或者4-20ma以及0-5vdc或者1-5VDC信号,数字量的就是0和1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