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中电池检测仪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方法

楼主(2016-04-06):
直流屏中电池检测仪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方法

电池检测仪通讯中断

☆地址设置错误将导致电池检测仪不能正常和监控模块通讯,重复的地址设置可能导致同样的问题

☆电池检测仪的地址设置范围为112-117,起始地址均为112,然后根据电池检测仪的个数进行自动分配,要求设置的地址连续

☆错误的通讯连接可能导致通讯中断

☆不合理的接地或者不接地也将导致通讯中断。请务必接地,从而有效抑制干扰,提高通讯质量

电池检测仪测电压异常

☆先逐个测量电池检测仪端口上的输入电压,保证相邻的两个端口之间的电压之际连接电池的电压,任何形式的虚接(压住电缆包皮,外接连接可靠,实际上没有连接)将导致电池电压检测异常

☆目前电池检测仪设置均为通过监控模块进行设置。禁止仅通过调测软件进行设置,因为这可能导致电池检测仪的测量精度变化,无法正确测量电池的电压

电池检测仪过压或者欠压值无法设置

☆电池检测仪的过压和欠压值设置均有范围的要求,要求欠压点不大于过压点,因此设置参数时可能因为范围限定错误导致这些参数无法正确设定。请调整参数的设置顺序,确保有效的设置范围

电池检测仪不能正常工作(工作电源异常)

☆电池检测仪要求48V供电电源工作正常。电源板具有输出短路自动保护功能,检测电源板好坏时,需要切断所有的输出,检测并观察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由于电池检测仪的采集板和电源均采用96芯欧式插头和母线连接,在插接的过程中容易因为定位不准导致插针插断或者插外,从而造成电池检测仪不能正常工作。典型的现象就是电池检测仪的电源板电源指示灯由于采集板的接入而亮度变暗

☆电池检测仪的供电禁止从电池组中部分截取电源

网友A:
学习了,专业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专业知识啊!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