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教程:SD卡测试启动卡制作

楼主(2016-04-06):
  iMX6Q系列芯片是NXP半导体公司最新推出的高性能低功耗CPU,该系列芯片包含S/D/Q等几个不同型号,分别表示单/双/四核芯片。芯片基于ARM Cortex™-A9架构,兼容DDR 3-1066M、LVDDR 3-1066M、LPDDR2-1066M(单通道或双通道)等内存设备接口,被广泛应用于:笔记本、手持设备、多媒体播放等视频终端设备。

  硬件平台:TQIMX6Q_BASEC_V1.0

  1、准备工作: (4G、8G)SD卡,读卡器,测试文件

  2、在windows系统下使用我司的SD卡制作软件,把SD卡格式化和分区,如下图:(首先点击初始化然后分区)。

  3、格式化分区为etx3格式的linux文件系统:(以下操作需要进入ubuntu系统操作,系统最好是root权限登陆进去)

  (1)、首先进入ubuntu虚拟机系统,键盘输入如下键值“Ctrl +Alt+t”即可调出终端窗口,或者直接用鼠标在桌面点击也可以。(点击红色框所示程序图标)

  按下如下命令“mkdir /opt/imx6/”创建这个目录路径,把提供的“测试文件”夹里面全部文件复制到ubuntu系统/opt/imx6这个目录下,(这个操作完成一次,以后制作SD卡时都不需要重新操作,其实这个操作就是把文件复制到ubuntu系统,不过复制时一定要放在/opt/imx6这个目录,下面的操作需要到这个目录找文件)

  (2)、刚才格式化完的SD卡用读卡器插上电脑,首先确认到虚拟机的ubuntu系统已经识别出SD卡:下图就是显示到ubuntu系统已经识别到SD卡了。(红色框显示即是识别到)

  (3)、然后在终端界面如下命令”cd /opt/imx6/ ; ./auto_sacard.sh”,并回车确认,脚本程序会弹出如下的信息:

  弹出信息时会有一个选项需要选择:键盘按下“1”即可,脚本会一直引导第二个选项信息:(如下图)

  第二个选项:键盘按下“2”。脚本就会开始格式sd卡分区系统:

  如果按下2选项后,终端没有打印出如下图的信息,或者桌面没有显示出两个SD卡设备出来,如桌面左边红色框所示。就需要把终端关掉和把读卡器拔掉,重新从第二步骤重做过。(即上面标号(3)步骤开始)

  如果SD卡分区成功格式化,终端会显示如下图显示的信息:

  4、放置内核文件,配置文件和linux文件系统文件到刚才格式化完和分区好的sd卡里面。

  (1)、终端输入如下命令”nautilus /opt/imx6”可以直接打开测试文件的路径目录,将images文件拷贝到识别为boot卷标的SD卡根目录里,将rootfs_imx6.tar.bz2文件拷贝到识别为rootfs卷标的根目录里。

  (2)、打开卷标为rootfs的sd卡设备,然后选中rootfs_imx6.tar.bz2

  点击它右键,会弹出下拉选项“提取到此处”,选择它把文件解压到SD里面。如下图:

  (3)、点击进入解压出来的文件夹里面,把全部文件选上并剪切,拷贝到上一层目录,即rootfs根目录。(以下就完成了SD卡的分区和格式化)

  (4)、退出SD卡:

  (备注:制作E9卡片电脑和i.MX6都是一样,只是测试文件不一样和创建测试文件路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