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与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06):
主轴电机与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
数控机床用电机主要有两种电机:进给伺服电机和主轴电机。

数控机床对进给伺服电机的要求主要为:
(1)机械特性:要求伺服电机的速降小、刚度大;
(2)快速响应的要求:这在轮廓加工,特别对曲率大的加工对象进行高速加工时要求较严格;
(3)调速范围:这可以使数控机床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刀具、加工材质;适应于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
(4)一定的输出转矩,并要求一定的过载转矩。机床进给机械负载的性质主要是克服工作台的摩擦力和切削的阻力,因此主要是”恒转矩”的性质。
对主轴电机的要求主要为:
(1)足够的输出功率,数控机床的主轴负载性质近似于”恒功率”,也就是当机床的主轴转速高时,输出转矩较小;主轴转速低时,输出转矩大;即要求主轴驱动装置要具有”恒功率”的性质;
(2)调速范围:为保证数控机床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刀具、加工材质;适应于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要求主轴电机具有一定的调速范围。但对主轴的要求比进给低;
(3)速度精度:一般要求静差度小于5 %,更高的要求为小于1%;
(4)快速:主轴驱动装置有时也用在定位功能上,这就要求它也具有一定的快速性。

为什么伺服电机和主轴电机的输出指标不同,伺服电机以转矩(N.m),主轴以功率(kW)为指标?
答:一般说来,伺服电机和主轴电机在数控机床里作用不同,伺服电机驱动机床的工作台,工作台的负载阻性为折合到电机轴上的转矩,所以伺服电机以转矩(N.m) 为指标。主轴电机驱动机床的主轴,它的负载必需满足机床的功率,所以主轴电机以功率(kW)为指标。这是习惯的叫法。其实,通过力学公式的换算,这两个指标可以进行互算。
伺服电机从额定堵转转矩到高速运转时,为什么转矩降低?
答:转矩降低主要是由于电机绕组的散热变坏和机械部分发热引起的。高速时,电机温升变大,因此,正确使用伺服电机前一定要对电机的负载进行验算。

网友A:
這是早期數控機床使用的概念 最主要的區別在於電機的種類 進給軸用的是永磁同步電機 主軸電機是異步電機 兩款不同電機結構都有其針對的要求

但經過多年發展 進給軸跟主軸都往高響應的電機發展 如直線電機 如直驅電機 這才是主流

楼主:
的范德萨范德萨发生的发生

楼主:
从v嘘嘘下形成从踩踩踩踩踩踩从查询

楼主:
丰富而突然通过法国都是是

楼主(2016-05-09):
的法国向许昌v不v给你刚发给对方给亲戚饿我去我到底是第三方

楼主:
65+695959595959+59+59+5+5

楼主:
周一好,每当周一就是一周内状态最差的时候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2016-06-27):
直接给大家都写出来了,希望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