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24V正接到了M,24V负接到了地会烧么

楼主(2016-04-06):
西门子PLC晶体管,CPU上电不小心接窜了一个端口,24V正接到了M,24V负接到了地,没有明显状况发生,指示灯也不亮,发现错误之后改正确但是PLC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求助各位大神这是烧了么,返厂会给修理么...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电源还有木有24V输出。确定有的话在分析PL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电源还有木有24V输出。确定有的话在分析PLC的问题。

开关电源是正常的,连接其他模块也有输出,但是连接cpu没有输出,且开关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伴有得得得得的声响

网友B:
plc上有M端口的么

网友B:
M是可以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是可以接地的。。。。。。

我是把M接到了24V正...现在厂家检查出来的确是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