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刹车伺服1.5KW配减速机1/30,报警过载?

楼主(2016-04-06):
实际提升的重量230KG,产生的力矩在88NM,1.5KW的台达刹车伺服配减速机1/30,产生力矩在215NM,应该足够,但试车时在动作过程中正常,一但停下就报警过载,下午加了弹簧配重,都可以拉着座子提升了,还是停下就报警,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修改一下停车方式或者停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一下停车方式或者停车时间

你好,能详细解释怎样修改吗?什么样的方式和时间?

楼主:
装机时在这个减速机后面用手摇柄升降是也很轻松,手摇柄力臂200毫米

楼主:
 还请行家指点迷津,帮忙

网友B:
注意下停止时是否有震动,单听声音不一定能发觉,用手摸电机轻微高频的抖动。伺服电机最怕的就是定位抖动,一抖动就过载,伺服过载参数是否定的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