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如何通过路由器无线网下载

楼主(2016-04-07):
   将s7-1200连在了路由器的LAN口,电脑通过无线网连上了路由器。怎样设置可以通过无线网将程序下载到s7-1200上?求大神啊!

网友A:
将PLC的ip地址的设置成和无线同一网段,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PLC的ip地址的设置成和无线同一网段,试一试

用了比较老的路由器失败了,换了一个新生产的立马行了。看来硬件也得跟上啊~

网友B(2017-06-28):
我今天也用家用路由器玩了一下,刚连接上几秒钟就断线了,提示‘无法授予访问授权’,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