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机绕组重新缠绕后浸漆烘干过程中,烘干都有哪些办法?谢谢!

楼主(2016-04-07):
请问:电动机绕组重新缠绕后浸漆烘干过程中,烘干都有哪些办法?谢谢!

网友A:
见过用一个大功率灯泡放在里面。

网友B:
白织灯是比较常见的做法,其它的还有热风枪和加热器的、烘干箱,但是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

楼主:
谢谢了,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网友C:
可以用直流电源烘干,比如直流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