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变频器怎么连接啊

楼主(2016-04-07):
我用的是海为的触摸屏和紫日的变频器,想用RS485连接读取变频器里面的数据,plc已经用485连接了触摸屏,变频器的说明书我也会给下载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的串口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的串口设置

一般来说,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都是做modbus主站的。所以端口2也要设置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的串口设置  ...

怎么把端口2设为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