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准确的查找电缆故障点

楼主(2016-04-07):
    电力是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一旦出现电缆故障造成非计划停电,在给企业生产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的同时,也为电力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与经济损失。随着城市发展整体美观性布局的要求,电缆代替架空导线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处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多数电缆都掩埋在城市的地下,当电缆发生故障后,如何快速准确的查找故障点尽快恢复供电成为长期困扰电力人的难题。

    从今年已查找的低、中、高压电缆故障的结构特点分析,电缆单相接地故障较为普遍,多是因为电缆遭受外力破坏原因造成。也不排除本体质量造成,但这种内部短路从外表看不出痕迹较少见。电缆相间短路故障中较少,这是因为相间短路一般都是在运行中发生,发生故障时会产生强大的短路电流造成速断保护动作而跳闸。强大的电流所造成的高温一般都会把电缆烧断造成开路性故障。电缆内部短路,外表看不出痕迹,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电缆质量造成的,比较少见。

    从电缆的故障位置看,一条电缆最薄弱的地方是中间接头,一般的电缆都有一个或几个中间接头,在做电缆中间接头时由于环境条件限制,加上电缆敷设后不进行防潮处理,制作时中间接管压接不紧密,都可能造成电缆中间接头受潮、工艺缺陷的出现。当运行中长期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产生电晕及游离放电,使绝缘本体形成水树直至绝缘老化并击穿。

    从电缆故障的性质区分可分为开路、低阻、高阻和闪络性故障四种:

    1、开路故障就是工作电压不能传输到终端,或虽然终端有电压,但带负载能力差。

    2、低阻故障就是电缆相间或对地的绝缘受损,其绝缘电阻(KD305绝缘电阻测试仪)减小到100KΩ以下。)

    3、高阻故障就是电缆相间或对地的绝缘电阻大于100kΩ。

    4、闪络性故障就是在高压保压过程中,突然击穿,在此电压下又能保压的故障。有别于高阻故障,在高压达到一定的电压肯定能击穿的故障。

    (故障性质 Rf    间隙的击穿情况

    开路:在直流或高压脉冲作用下击穿

    低阻:小于100Z0    Rf不是太低时,可用高压脉冲击穿

    高阻:大于100Z0      高压脉冲击穿

    闪络:∞  直流或高压脉冲击穿

    说明:表中Z0为电缆的波阻抗值,电力电缆波阻抗一般在10-40Ω之间。)

    以上分类的目的也是为了选择测试方法的方便,根据目前流行的故障测距技术,开路与低阻故障可用低压脉冲反射法,高阻故障要用冲击闪络法,而闪络性故障可用直流(KDYDJ工频直流高压发生器)闪络法测试。以上几种故障都可以用二次脉冲法测试,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故障测试技术,国外以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现场人员有Rf<100KΩ的故障称为低阻故障的习惯,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电桥法可以测量这类故障。

    综合以上分析掌握以下几点是我们查找电缆故障的关键:

    1、确定电缆故障到底属于开路故障、低阻故障还是高阻故障;

    2、了解电缆的长度与具体走向(采用仪器进行测量会有0.5米—2米不等的误差);

    3、确定该电缆长度及中间头大致位置;

    4、电缆故障发生是否与变电站速断保护动作有关;

    5、电缆周边是否有工程施工开挖,是否有不明声响;

    6、电缆的埋深与现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