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米测控数据采集网关通过网桥方式连接三维力控组态软件(V7.0)

楼主(2016-04-07):
罗米测控数据采集网关连接三维力控组态软件(V7.0)

---网桥方式

应用:

  • 力控组态软件作为Modbus主站,远程访问作为Modbus从站的数据采集网关。

  • 组态软件所在服务器,可提供IP固定。

  • 数据采集网关所在网络环境,无固定IP。

  • 通过组态软件提供的网桥方式,罗米测控数据采集网关配置成DTU模式,可实现远程数据采集,数据组态。

网关型号 : LM Gateway404-D, LM Gateway404-M, LM Gateway201-M

一、配置网关参数
    按照网关配置工具说明书V5.0.0.2,将采集数据文档及相关参数编辑完成后,在网关配置中启用DTU模式,并选择modbus/TCP:如图

将DTU模式设置下启动框,打钩,选择modbus/TCP(根据组态软件实际使用的协议类型选择modbus/RTU或TCP),填写正确的服务器(即力控组态上位机)的IP地址和监听端口,以及要使用的设备ID,默认填1即可。(心跳包ID可随意填写,此项组态软件并不识别,无需刻意编写。)

完成后,点击确定——>保存并下载配置到网关——>重启网关。此时网关配置完毕。

二、力控组态配置
    打开力控组态软件,新建一个工程项目,点击开发。进入开发界面后,双击左侧的IO设备组态,新建一个modbus/TCP设备(根据实际使用协议选择建立,必须与网关配置的启动模式的协议相同,本文以modbus/TCP为例) 。

按上图中步骤进行配置,将厂家信息中的本机IP及端口号填写正确,端口号要与网关DTU模式填写的端口一致,连接多个设备时,须在组态中建立多个上述modbus设备,注册ID可根据端口号的不同对设备进行编号,方便在后台观看到设备上线情况,也可以不填。点击确定,下一步,完成配置,次时设备建立成功。

然后,在数据库组态中建立变量,与建立的设备进行连接并在窗口中建立数据显示控件,在建立的变量中,功能码及偏置根据网关配置文件的网关存储地址填写。建立完成后,需要点击配置,在系统配置中,点击初始启动程序,勾选commBridge,确定,

以上配置完成,编译程序后,即可运行工程,开始运行后,电脑右下角会出现commbridge的运行图标,点击打开可以看到运行中的网关是否连接到commbredge服务器。

西安罗米测控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80-4904-0679